华硕 k53SV 不 触发, k53SD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楼主(2015-06-04):
1 华硕 k53SD 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

插上电源,待机0.02,按开关电流到0.03不动了,拆开机查ec条件满足,3v5v也有,按开关PWRBTN有高低高跳变,ec发给桥的PWRBTN没反应

有时 ec发给桥的PWRBTN没反应,有时 ec发给桥的PWRBTN反应

加焊 南桥 ( PCH)

显示 oke!

2 华硕 k53sv 开不了机
最后我用一根线短接一下RN 5801 的1、2两点

显示 oke!

I don't know chinese! I can not explain in detail ! sorry

BIOS K53SVF1324_N12P-GS-A1.rar

网友A:
第一个什么意思,EC发给桥的PWRBTN没反应吗,为啥加焊桥?

网友B:
哥们在哪复制的算是乱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什么意思,EC发给桥的PWRBTN没反应吗,为啥加焊桥?

南桥 有时发出 有时 不 发出
南桥 不 发出 SLP_ S5 ( SLP_ s4, SLP_ S3)

网友:
原来是桥脱焊了,值得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 有时发出 有时 不 发出
南桥 不 发出 SLP_ S5 ( SLP_ s4, SLP_ S3)

有进不出肯定干南桥

网友:
是不是在ec左侧的排阻?

网友:
之前修到过一个不触发时开时不开,有时没35v的

网友:
为什么不先干EC

网友:
涨经验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在哪复制的算是乱码

那是乱码吗?我还以为是代码呢?还以为是些检测数据呢?怪不得我都看不懂

网友:
为啥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在哪复制的算是乱码

这不是你自己修的?复制别人的吗

网友:
原来是电阻的问题啊

网友:
乱码,有复制嫌疑哦

网友:
乱码有点多,,,,,,,

网友:
乱码都出来了,假冒的啊

网友:
楼主做了南桥,很明显的南桥问题,虚焊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sha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