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器亮下就灭的问题

楼主(2015-06-05):
相信大家一定会说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那大家有没有遇到拆开之后,用灯管测板正常亮没问题,点屏正常亮也没问题,只要是用他自己的一套板肯定亮下灭,十分明显。那我就疑惑了为什么?后来我就去问别人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他告诉我用不着这样太麻烦,直接用灯管测板,亮了就是灯管的事,不亮就是高压板的事,我们从来都不这样测。我想他这种方法会不会误判的几率特别高,如果假设是高压板坏了或是性能不良,我觉得不应该会一直亮,如果是灯管的话就不好说了就这个问题向各位老师请教。说明:我是小白

网友A:
亮一下就灭我的流程一般是:1:测灯管(自己做的一块专门测试灯管用的高压板,接可调电源测试,这样可以看出每根灯管的工作电流,一般单根灯管的工作电流0.5a左右,测试每根灯管工作电流差不多证明不是灯管的问题)2:高压板 一般都是这个两个问题(前提排除了电源问题)  不过也不一定 我遇到三星触摸开关的那种 亮一下就灭是开关板坏了 ,实际维修中还是要根据你自己的经验来判断

网友:
1:常规。2:反向思维。

网友:
测试灯管工作正常那可能是高压板不良

网友B:
如果是灯管正常,就是高压板出了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电源不良了,比方说电容鼓包了。

网友:
这样做只是帮你确定大概的方向,不至于漫无目的的找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亮一下就灭我的流程一般是:1:测灯管(自己做的一块专门测试灯管用的高压板,接可调电源测试,这样可以看 ...

高压板是不是得去保护?还有就是开启信号的电压怎么弄?请赐教

网友:
外接灯管看看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灯管正常,就是高压板出了问题,当然也有可能是电源不良了,比方说电容鼓包了。

刚拿到时亮下灭,分开测都没有问题,除了2楼的建议,大家还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对液晶小小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压板是不是得去保护?还有就是开启信号的电压怎么弄?请赐教

如果你是修高压板的话去了保护可能就不再亮一下就灭了(去保护你必须要知道驱动芯片那个脚是保护脚,有的芯片保护脚是直接接地,有的是上拉一个电压每个驱动芯片的去保护是不一样的 ),我一般都直接换高压板省事情,高压板开启信号一般是连接到高压板上面的一个小三极管的b级,也有标示的一般是on/off

网友:
灯管有没有漏电或者高压板负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修高压板的话去了保护可能就不再亮一下就灭了(去保护你必须要知道驱动芯片那个脚是保护脚,有的 ...

俺说的是你那套专门测灯管的高压板

网友:
按普通方法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