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 se 循环上电的维修

楼主(2015-06-05):
   昨天接修一电脑店的P5QL SE主板,说是风扇转一会儿就停。拿来后直接上电,亮了。就在我嘀咕这不会是好的吧,准备装系统测试时,诊断卡代码变成00,复位灯灭了。变成有规律的循环上电,趁着上电的时候,逐个测量各大复位,都正常。心里有数了,判定为某个部件不良。再次测量各个822排阻,发现i/o右下角的822排阻有两个脚的电压不对,一边3.3V,一边0.7V~0.8V。同时I/O左下方有个102排阻也是一样。果断拆下,从料板上找了两个一样的换上。上电测试,诊断卡开始一路跑码,亮了。发现无法保存BIOS设置,拆下电池测量,电压3.05V,是好的。检查电池插座,发现中间的金属片有点生锈了,拿刀刮干净,顺带清洗插座。装上电池,测试。可以保存设置了。然后装系统测试,特意看了一个多小时的电影,正常。修复完毕。

视而不见。 + 2 赞一个!

网友:
华硕的吗。。。822好像很乐意坏

网友:
华硕坏822排阻通病。

网友:
这块板子我没修到过,长成什么样子??

网友:
华硕的     排阻 已坏

网友:
总听说华硕822排阻不好,原来还有102也一样德行。学习了,谢楼主

网友:
楼主,有图吗?发几张图啊  是不是华硕P5QL SE的啊?

网友:
楼主,借鉴你的方法试试   谢啦  楼主

网友:
这种板子不好修,修不好的话就说是桥坏了,让客户换板

网友:
822,,,,,又爱又恨,,,,哈哈   LZ真是技术老练

网友:
我遇到是是PRO,故障跟你一样,822换了几个还是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