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S520-00维修

楼主(2015-06-05):
联想一体机S520-00装上COMS电池开机不显示。拿掉COMS电池可以开机。在不装COMS电池的情况下,关机或重启开机一样不显示,拔掉电源线,在插上电源线开机就显示 求维修思路

网友:
重点测实时钟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首先考虑BIOS,在考虑,RTC电路

网友:
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桥!!

网友:
先换桥的晶振试下

网友:
换个晶阵试下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