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05):
显示器高压板更换电容16V1000UF换成16V15000UF怎么会出现白屏?哪位帮帮我啊

网友:
没有装好 ,你再仔细查看下

网友A:
换的容量太大了拉低供电了

网友:
显示器有16伏电容?

网友:
屏线没有装好,你在重新装一下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的容量太大了拉低供电了

还有这种说法

网友:
容量大充电电流也大从而拉低电压

网友:
为什么要更换呢,更换之前是什么现象,而且你确定是16v1000uf换成16v15000uf了吗,15000太大了1500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