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15V的产生原理

楼主(2015-06-05):
忘了这个+15V电路的产生原理了,现在碰到一台机器不出这个15V的,请各位看图给我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不是5V通过两个管升压的吗

网友:
二极管和电容升压的!

网友:
跟下面近似

网友:
5V直流电,经过二极管正向导通过来,经过那边5V波形,经过电容过来耦合升压,再经过二极管导通,再经过电容升压!

网友:
可以说的详细点吗,我想知道他的产生原理,谢谢

网友:
5v经过二极管和升压电容变成15v

网友:
5V电压经PD4的2脚流向3脚叠加3V-DL的脉冲电压5V加到PC75和PC74给这2个电容充电,PD4的3脚电压就是10V过PD4的3/1脚滤波后。再过PD3的2/3脚叠加PC4的5V等于15V。15V电压经过DP3的3/1脚整流PC73滤波后输出+15V-ALWP

网友:
赞同1楼的看法

网友:
小白再此学习

网友:
我只是知道这是二极管电压叠加出来的,至于升压电容,不是很清楚。你重点查查二极管和电容吧

网友:
就是升压电路了!!!

网友:
额   这个  之前还真不知道  现在又涨知识了

网友A:
一般待机电压正常这个电压才会正常输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待机电压正常这个电压才会正常输出吧

待机3 5V都出了

网友:
小小白借花献佛一下(原创:楼上的广州迅芯科技 大大 )
5V电压经过PD4的2脚流向3脚并叠加3V_DL的脉冲电压5V (3V_DL的脉冲电压5V加到PC75和PC74给这2个电容充电),这样PD4的3脚电压就是10V。接下来经过PD4的3/1脚滤波后,来到PD3的2/3脚并叠加PC74的5V,就变成15V。15V电压经过DP3的3/1脚并由PC73整流滤波后,输出+15V_ALWP
月饼老师的巨作, 在P88图9-33也有提到 ,楼主如果有该本书,也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