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打印机 T-系列维修无果,请指教

楼主(2015-06-05):
一台维修打印机不打印了,以为没有打印头坏了,于是改用替代法,找一同型号的换上,还是老毛病,,这个还有一台是打字小,怎么调节呀,这个可以刷程序不?请指点,我上点图给大家看看
外观

主电路板

打印头

网友A:
不打印可能是驱动没装好,数据线问题,接口板损坏等,跟打印头没关系吧,
不打印的故障建议脱机自检打印试试,每台机器都有一个脱机自检打印的功能
打字小  是不是软件里面的调节问题,不一定跟打印机本身有关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打印可能是驱动没装好,数据线问题,接口板损坏等,跟打印头没关系吧,
不打印的故障建议脱机自检打印试 ...

应该不是驱动问题,我换别的打印机就好用,
打字小,是这台打印机放在哪个机器上都是这种小字,驱动程序我不会搞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值得学习,不错!

都没有修好,怎么学习

网友C:
找厂家,去网站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厂家,去网站下载啊。

厂家都黄了,找谁?直接报废了

网友D:
这种打印机,是热敏打印机,一个单片机加缓冲芯片及接口,还有一个存储ROM,超低成本,估计是ROM资料坏,或是接口芯片坏,及缓冲芯片坏都有可能,驱动程序应该有光盘的,装电脑上,能发现打印机,接口芯片无问题,换数据缓冲存储芯片,若还不行,在好机器中拷贝ROM资料,再换单片机CPU,再不行,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打印机,是热敏打印机,一个单片机加缓冲芯片及接口,还有一个存储ROM,超低成本,估计是ROM资料坏,或 ...

谢谢,我联系一下厂家,看看有没有驱动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