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一挪动就蓝屏重启

楼主(2015-06-05):
求教各位大侠:笔记本一挪动就蓝屏重启,笔记本是联想z465,内存,硬盘,散热等都替换和处理过,但故障依旧,求求支招一下,,,

网友:
一挪动就重启,应当是有开焊,或内存没有插好等,,但不会与散热有关,,,。

网友:
动一下就蓝屏。。。难道是南桥。。。。。。。。

网友:
你按住桥挪动试试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虚焊了吧

网友:
   挪的时候 按住硬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