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G41M3 V1.1

楼主(2015-06-05):
跑码D2D1,去内存报警,刷BIOS无果,怎么解决,求高手

网友A:
査内存各项工作电压正常吗?

网友:
什么牌子的啊    查查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B:
    对了  有些板子跑D1就已经亮了     不亮你看看内存239 238 这些有没得电压   看看内存复位这些出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査内存各项工作电压正常吗?

内存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了  有些板子跑D1就已经亮了     不亮你看看内存239 238 这些有没得电压   看看内存复位这些出来了没 ...

238-3.3V 239没有,该看哪啊

网友:
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238-3.3V 239没有,该看哪啊

就是系统总线的电压不正常  就得跑线路  这两条总线连接声卡 网卡 时钟芯片 是由南桥发出的 还有检查一下上拉电阻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 BIOS

网友:
查查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这个主板有图纸应该好修啊,,,有示波器  有图纸就更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  有些板子跑D1就已经亮了     不亮你看看内存239 238 这些有没得电压   看看内存复位这些出来了没 ...

系统总线是238和118,别搞得楼主越搞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