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掉电重启维修!

楼主(2015-06-05):
接到说开不了机!上电触发风扇停停转转!像是缺电压或者信号!测试各大电压都正常信号也正常!!怀疑是BIOS的问题!刷了BIOS还是不行!我就问客户怎么样之后就开不了机了!他说开机的时候听到有啪的声音还问到了烧糊的味道!当时开到机了!但是第二次开机就不行了!心想应该是有东西烧了!我就仔细看看有没有烧糊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好!真被我找到了!当时那里的绿漆已经鼓起来了!用镊子一碰就掉了!发现铜皮已经烧断了!测试铜皮的另一边!发现是与BIOS芯片的VCC脚连接了!而一边是连接3.3的供电!之后用烙铁吧这垫层连起来!上电开机--------------亮了!

网友:
说明楼主很细心啊,找到问题修起来就顺舒服了,

网友:
这必须要细心啊,我这么马大哈的人一般发现不了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加油哈

网友:
BIOS芯片供电脚烧断线,从没见过,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A:
烧了东西还敢直接上电,牛啊

网友:
楼主细心啊,细节修机也很重要啊

网友B:
是补线搞好的?

网友:
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就看细心不细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了东西还敢直接上电,牛啊

客户说开机的时候烧的但是正常启动进系统!只是第二次开机不行了!说明短路后客户还正常用的!而且电源不是有保护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补线搞好的?

嗯,直接用锡拖过去

网友:
跟客户沟通也很重要。

网友:
BIOS的3V供电烧了???????从来没有听过啊,,怎么会烧这里呢    BIOS又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