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S换高分屏和普分屏

楼主(2015-06-05):
刚才有一客户拿一T430S的机器过来换屏,发现机器本身是LTN140KT03的三星1600X900的屏幕,知道T430s有高分屏和普分屏两款屏幕,直接用普通分辨率的超薄屏测试了一下可以正常显示。  比较疑问的是 这个机器可以接高分和普分两种屏幕,是不是其他机器的1366X768的超薄屏也可以换成1600x900分辨率的屏幕?

网友:
不可以
是的法规和健康论坛吧

我的泪为谁飞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个目前还没试过,有待揭晓

网友:
IBM 一部分机器可以,本人T61,标配高分屏,摔裂了,换了普分屏幕。做个参考。

网友:
高分可以换普分,普分的肯定不能代用高分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学习

网友:
一般只要接口一样  能装上去就可以了    联想一般用的 那种高分屏 和普通的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