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21S开机断电

楼主(2015-06-05):
客户拿来时开机后风扇狂转一会就断电,拆机灰全堵住清理后还断,换了CPU不断电了但不显示电流停在1.45A不动,再换内存从1.45左右跳变到1.12有时到0.95A不动了。刷过BIOS,测各电压正常,RSMRST#3.3V.怀疑北桥有问题。请各位帮忙看下要查哪些信号,望不吝赐教

网友:
就是说     还没亮机  是吧   那就先查供电

网友:
基本供电都正常的,复位也有

网友:
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断了显卡供电屏会闪一下

网友:
有神器不,用神器测一下

网友:
桥信号不懂

网友:
加热北桥?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很小吧。上次我也有一台,没弄好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AMD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