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在系统开机界面

楼主(2015-06-05):
接到一台昂达AM3的主机  win7系统 开机停在《正在启动windows》我扫描系统是否有坏道 结果正常,然后我重装win7系统 还是一样,我再试了xp系统 结果还是一样 ,没办法了 我又换了一个新的硬盘 还是老问题 ,我就想着是硬件有问题了 我直接更换主板 结果一切正常  我就奇怪 主板到底哪里坏了  我加焊了桥《南北合一》还是一样 请教下大哥们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硬盘数据线和显卡  硬盘模式

网友:
主板bios坏了有可能

网友:
外设可能啊

网友:
刷 bios 试试

网友:
你先把外设逐个拆掉看看

网友:
先刷BIOS,再拆外设,不行就跑线路,看看是否有类似822的排阻

网友:
试试把外设全部拔掉 ,还有就是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