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写固件的问题。能否用编程器直接烧录??

楼主(2015-06-05):
写硬盘的固件,能否找一个型号相同的盘。将闪存拆下,用编程器直接读出。然后直接烧录到另一个盘上使用?不能的话,应该怎样操作?新手学习,请指导。

网友:
可以的,但不是相同型号就得,还要同家族的,不同家族写了也不会转

网友:
固件写好了,还要跑校准,听说原盘的跑不了,要找通刷的跑。你还是先看下教程吧。我弄了一个月也没出到一个盘。不好搞。浪费电费

网友:
建议还是系统的学习下,自己摸索要走很多弯路的

网友:
固件是固件,ROM 还ROM,不能混淆
建议楼猪先学习基础知识,再搞吧

网友:
编程器ROM可刷,固件不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