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 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5-06-05):
该机进系统掉电 ,通病是风扇问题。我换过那两个还是不行。。不进系统 在bios界面怎么都不掉电。。排除温度问题。。摸南桥温度超烫,换过一样。。最后换网卡芯片 解决
芯片
掉电

网友:
这个是一体机吧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备用

网友:
外设引起的掉电,网卡应该很烫吧

网友:
应该是一体机吧,如果是被雷选中过的机器。

网友:
A600是联想的一体机吗?

网友:
南桥坏了吗 待机时候会发烫吗

网友:
网卡挂了, 这问题有点坑啊 。。。

网友:
网口灯不插网线常亮吗?雷雨天气值得注意。

网友:
谢谢分享,记下了,以后遇到这机子进系统掉电的,可以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