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映泰TA880G HD VER:5.0

楼主(2015-06-05):
   一块映泰TA880G HD的主板 这块主板的问题很奇怪 每次开机的要强制短接ATX绿线黑线后 在按开机排针才能开得了机 开了后又能正常使用 一切的正常 就跟没问题的一样  量电压的正常 待机电压也正常 I/O也换过 跑线路从绿线开始跑 发现它是通到I/O旁一个小三极管上 换了 问题还是一样 所以现在不知道要怎么修了 所以请教各位大神们 有谁修过这个问题帮忙解答下 谢谢

网友:
我感觉还是三极管  或者 周围电路问题,,,仔细查查看

网友A:
楼主你有映泰A880G+电源芯片L6717的脚位图吗?帮忙传个啊  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有映泰A880G+电源芯片L6717的脚位图吗?帮忙传个啊  3Q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没有修好  有次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都是什么问题啊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