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90开机到0.3A电流掉电,求解!

楼主(2015-06-05):
这个B490的主板开机第一次正常能进系统,关了再开电流就跑到0.28-0.3这样就掉电,再放几个小时再开也可以正常,关了再又是老样子掉电,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保贵的意见提一下,板号是LA48 MB

网友: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哪个电压有问题吧

网友:
掉电的时候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电压没有出全看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我这板只有一个BIOS的.25L6406E

网友:
谁有BIOS的发一个来,我找了好久都是两个BIOS的程序.

网友:
BIOS有问题吧

网友:
看看能用不。

B490 LB49A MB 12208-1 好机备份8M.zip

网友:
在开不了的时候查那些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后级有短路了吧?

网友A:
这个版号的,刚才发错了

联想B490图纸 BIOS 版号;LA48 MB 11264-1M.rar

网友:
刷bios了吗,还有系统重装了吗

网友:
B490没修过 好好看下是不是进水了

网友:
我碰到的是开机不亮 重启的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 查下电压 感觉是后继电压没上来 可能是芯片不良 虚焊

网友:
刷下BIOS 可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号的,刚才发错了

这个刷完开不了机,应该是不配,我这个板是单BIOS的.
没有EC BIOS

网友:
只能在开不了机的时候修.

网友:
上传一下我读出来的BIOS 大家可下去试试

b490 25L64.zip

网友:
第一次能亮 估计大件的问题不大

0.3掉电 在不正常的时候测下 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个人觉得 BIOS问题不大 ……

网友:
CPU电容可以考虑下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B:
这个机器CPU管是铁壳的吧 换了吧

网友:
0.3电压某个电压肯定没出来,跟定不会是biod问题吧。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CPU管是铁壳的吧 换了吧

没有铁壳芯片

网友:
能进系统的时候压力测试下看下有没有什么线索

网友:
查EC旁边的排阻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7198-1-1.html大家参考一下这个贴子吧,我的没有修好,客户急就还给他了!

网友:
我的 机器     不产生cpu供电   开启信号有了

网友:
大多碰到 第一次不开 第二次弟三次才开的多  你这种问题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楼主找个师傅修啊,我估计师傅可以秒这机。

网友:
不会修的话这机子对你来说真的是很难搞。

网友:
先把CPU供电的滤波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