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G w2242tt 竖条花屏 屏修复

楼主(2015-06-05):
图片是借用的 基本就是这样花屏 中间有显示

加焊接口左边的主芯片恢复正常

更新:显示器冷却2小时后再测试,依然会有轻微花屏,怀疑主芯片有问题了
淘宝定了芯片。回来换上后再给大家答案

补充内容 (2015-6-9 16:40):
对不住大家了 ,换了主芯片还是不行,我放弃了

网友A:
能用住吗 加焊 最担心的就是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住吗 加焊 最担心的就是返修

他是加焊主芯片,应该能用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住吗 加焊 最担心的就是返修

如果确是虚焊了当然加焊就好了。

网友:
现象有点想 平自检

网友:
怀疑主芯片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好,换了好了没有

网友:
花屏屏电路板的主控芯片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先查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不 然后再看呢

网友:
楼主换了怎么样了

网友:
赔了!不是主控问题。

网友(2015-07-08):
怎么会出现那种五颜六色呢

网友:
主芯片挺贵的吧

网友:
看来还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肯定不是主芯片问题。
怎么能叫修复。

网友:
尾巴呢?换了好了没 ?

网友:
貌似是驱动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