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疑问,哪位大哥讲解下,谢谢

楼主(2015-06-05):
接到一个二修机,上家拆除了其中一个原件,电路板上留下这个符号,请问这个是滤波电容吗?
原件在220V直连下横跨L-N,哪位大哥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
这个原件是不是就是常见的黄色的一个四方形EMI滤波器,哪位大哥给指点下,谢谢

网友A:
这就是主板的连接点,不用安装任何原件。

网友B:
不会是压敏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主板的连接点,不用安装任何原件。

好的  多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压敏电阻吧?

不清楚啊,我拆了几个高压电板都没看到有这个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