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H维修,大家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5-06-05):
华硕Z99H主板 主板型号A8JP MAIN BOARD  rev.2.0   现象 没有待机   但是按  开关 可以上电,上到 0.17   就不上不去了,你们谁遇到过,这是什么现象  上电后  开关旁边有个 灯  一直闪    谁能说说 什么现象  小弟 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
你是做维修的吗?最基本的测了没有?建议你拿去同行看看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主板小短路啊~

网友:
主板  3 5 V 短路了 ,客服 有不修了 哎

网友:
小东西 引起的

网友:
是不是有ISL6227的 查下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测一下个电感阻值啊

网友:
  有短路就修呗    不过不要扩大故障

网友:
z99还有修的啊

网友:
无语,听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