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C是不是坏了???进来看看,,

楼主(2015-06-05):
待机供电67 3.3V、开关开机信号75  3.3v、 IO上电请求72  3.3v 、南桥上电允许71  3.3v、IO开启上电76  5v   还有什么条件判断这个ec到底是不是好的。麻烦大哥们提示提示下

网友:
换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上电请求,允许啊,能不能说的专业一点

网友:
66 85 看下 一般不会坏

网友:
怎么个坏法??坏有很多种类,不知道楼主说哪种

网友:
IO坏的不多

网友:
换一个不就知道了,

网友:
发帖的时间都可以换个E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