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ED显示器灯管不全亮求解

楼主(2015-06-05):
故障如图:

补充内容 (2015-6-8 13:29):
已修复,,,

网友:
可能是一些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
很明显就是有一组不亮。查一下是供电的问题还是灯珠坏了。

网友:
灯条坏了。。。。

网友:
换屏吧。很难修的好,太难拆了。要么找张相同的屏,背光这边换下。

网友A:
这种现象,一般是供电输出低,导致部分灯珠不亮,

网友:
看似LED颗粒有不良的

网友:
应该是灯条坏了吧

网友:
有灯珠或者灯珠条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现象,一般是供电输出低,导致部分灯珠不亮,

还是版主强大,一语中第。。。。版主这个供电输出低要怎么修啊?

网友:
是LED的吧 什么型号

网友:
换led灯管吧,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版主强大,一语中第。。。。版主这个供电输出低要怎么修啊?

全面的检查升压板啊

网友:
已修复,直接接大电容45v电压到屏高压接口故障解决。

网友:
LED的把 ,灯坏了

网友:
灯条都是分几组的,坏那组就不亮了。

网友:
可能是屏 坏了  还有二极管

网友C:
请问是换个45V的电容就好了,原来的电容容量不足了吗?这个电容是储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换个45V的电容就好了,原来的电容容量不足了吗?这个电容是储能的吗?

没有换电容,直接屏线接到45v电容脚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