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3+供电维修

楼主(2015-06-05):
今天客户拿昂达G43+主板过来维修,说是不显示,可以触发,话归正题,上电测试,intel  G4 系列是先有内存供电,再有其他供电,测内存供电为0.8v,明显偏低,主板是二代内存,供电应该为1.8v,供电主芯片是FP6321,查不到图纸,在基地上看到可以用RT9214替换,有替换成功的案例,在料板上拆一个RT9214,焊接上去,满怀信心去测试内存供电,还是0.8 供电,以为是料板芯片坏了,看还有什么可以替换的,找到了一个APW 7120芯片,换上去,故障依旧,看来应该不是芯片问题了,应该是外围电路出问题,找RT9214电路

感谢基地人士提供的线路,通过PWM芯片RT9124和上下管产生的内存供电详解

脚:BOOT   启动脚,提供启动电压。
脚:UGATE  接上MOS管控制脚。
脚:GND    接地
脚:LGATE  接下MOS管控制脚
脚:VCC    供电脚
脚:FB     反馈脚,外接两个电阻,决定输出电压的高低。 (R2R3)
脚:OPS    IC开关脚,高电平时IC工作,低电平时IC停止工作。 内部基准电压为0.8V
脚:PHASE  相位检测脚,检测到高电平时,不允许LGATE输出高电平。

工作原理:
VIN 3.3V/5V/12V经电容C4滤波之后加到上管Q1D极。
+5V TO 12V经电阻R1IC RT9214供电,另一路经二极管D1IC RT9214提供启动电压。
、检测OPS脚是否为高电平,高电平继续工作,低电平停止工作。
UGATE输出高电平,LGATE输出低电平,Q1导通Q2截止,5VMOSQ1D极导通为电感L1充电,
          L1
的输出电压逐渐上升,FB跟着上升,当FB的电压大于0.8V时,UGATE输出低电平,LGATE

输出高电平,Q1截止Q2导通,电感L1放电给内存提供供电。
、电感L1放电的同时输出电压逐渐下降,FB跟着下降,当FB的电压小于0.8V时重复第4步。
、循环执行45两步,不停地对电感L1进行充放电,在电感L1的输出端就可以得到一个恒定的供电电压。
可以看出,反馈有问题,从电路看出,两个电阻一段链接供电作为检测反馈,另外一个电阻接地,我在主板上测试这两个电阻,都不接地,奇怪,触发都是0.8v,明显有一脚是断开的,才导致供电没有分压,赶快用漆包线把一段电压接地,上电测试,1.8v电压出来了,但是还是不跑码,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有了,CPU供电没有,看来这主板还有其他问题呢?测试CPU供电管理芯片RT8802A
查供电,开启,发现开启第一脚没有电压,懒的去查线路,直接飞一条1.2v供电给他做开启,触发后,主板可以正常

网友:
开启信号一般是总线电压经比较器而得

网友A:
讲的好详细啊!!只是最后直接飞线这样真的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好详细啊!!只是最后直接飞线这样真的好吗?

真的好,我这段时间修理经常飞线,快捷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好详细啊!!只是最后直接飞线这样真的好吗?

这样子做不行的,会影响机器上电时序,最好是找到1脚外围相连线路元器件解决故障,一般是连接电阻串联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讲的好详细啊!!只是最后直接飞线这样真的好吗?

这样子飞线时间了会引起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