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05):
今天碰到一台式机,amd七彩虹主板NVIDIA  MCP AIO-M Scries1.8  。网卡驱动都试了几次,还是搜索不到IP、拔了网线显示打叉,插上有搜索一下然后感叹号。
最后只能外加网卡。
请问一下大家,这样是网卡芯片坏了吗?有没有弄好的朋友啊

网友A:
外加一个,,很方便啊

网友:
       换个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加一个,,很方便啊

因为是换给别人的主板就外加网卡看起来不清爽

网友:
既然怀疑就换了排除下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测下网卡供电,还有网卡接口的对地阻值,一般这种现象都是换个网卡试一下先。

网友:
换个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上不了网的我一般都是换网卡,一般都会搞定

网友:
换个网卡芯片呀

网友:
IPCONFIG看一下MAC地址有没有。

网友:
很多换了网卡芯片还是不行的, 要刷硬件的Mac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重置一次mac地址,多数都会管用……

网友:
换掉网卡芯片。

网友:
加焊网卡芯片试,我遇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一下mac地址在不在,是不是有效的地址,然后在考虑换个网卡芯片试一试

网友:
应该是网卡的问题。

网友:
mac地址是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