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0G开机不进BIOS

楼主(2015-06-05):
E1-470G开机不进BIOS BIOS 刷了几个 南桥也换了

网友:
楼主是刷BIOS好了吗?

网友:
外接试过了,吗?  不行考虑是不是EC 这里有问题

网友:
先查查供电系统

网友:
-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解决了么楼主

网友:
开机不进BIOS,还真没遇到过,外接键盘,先试试每个键可以用不

网友:
解决咯,最后还是刷BIOS,,,刷了N个BIOS后终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