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X的南桥发出的H_PWRGOOD给cpu开启核心供电的信号电压是多少伏啊?

楼主(2015-06-05):
(无正文)

网友A:
1.05v  因为cpu最高用的是它的核心供电,所以用不了3.3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  因为cpu最高用的是它的核心供电,所以用不了3.3

意思就是1.05v是正常的信号电压呗,是吗?

网友:
是的,大多数都是1.05v,

网友:
而且,开启核心电压的是vron 而不是h_pwrgd

网友:
开启电压一般都在1至3.3

网友:
这是个啥信号啊  CPU 想得到供电  必须VR 芯片收到VR_ON
和CPU 收到PCH 发出的  UNCOREPWRGOOD

网友:
1。05是正常的,CPU收到这个信号后会发出SVID给供电芯片开启核心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