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V星\MS-7788 VER 1.0 H61M-P31/W8

楼主(2015-06-05):
MSI V星\MS-7788 VER 1.0 H61M-P31/W8

拿到板后习惯性的翻开背面看看,果然有发现,烧糊了一条线。

背面ATX插口的3.3V供电出来的铜箔已经烧糊 清洁后飞线

001 板号 MS-7788 VER 1.0 H61M-P31/W8

002 BIOS版本

网友A(2015-07-16):
为啥,这个型号的板子会烧3.3v 这条线,power 开关点电压居然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这个型号的板子会烧3.3v 这条线,power 开关点电压居然5v

内存的VDDSPD这个3.3V是很容易烧线的,通病,有些人内存插反了短路就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这个型号的板子会烧3.3v 这条线,power 开关点电压居然5v

power 开关点电压居然5v是正常的,有些板是3.3V。不低于3.3V都算是正常

网友:
不是吧 刷个BIOS飞跟线就好了?  我手上有个一样的板子,开机10多秒掉电反复重起,刷了BIOS没用求解

网友(2015-08-17):
有这个版的点位图吗发个学习一下

网友(2015-10-06):
我的主板怎么刷了这个BIOS不行啊?

网友(2016-06-14):
我的也是反复重启,有时不触发

网友:
先收藏了,谢谢版主!

网友:
好贴,不错的分享,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版主设置了权限啊

网友(2020-03-19):
V星h61m-p31w8 BIOS

网友:
支持支持我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