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关于715g2498-2-2代换aoc931sw+的715g2681-1-4问题解决

楼主(2015-06-05):
  aoc931sw+板子有时候能亮机 故障无规律 拆下715g2681-1-4驱动板刷muc 换两个电源转换电容无果如下图 果断淘宝 找到成都一商家(距离近)买来一块715g2498-2-2带屏线如图 商家说了可以直接代换 高兴之余第二天到了 装上 傻了 装上图像和开机都正常 但是绿黄指示灯状态相反 按键除开关机键外 只有auto键有作用 而且状态混乱 menu需要快速按很多次才出来 再次联系这个成都卖家 一句话:亲,这个没有法哦,你可以自行改一下,跳一下线试试,这个发货是代用板,的确有这个现象!
我XX个OO的 天气热 没办法。 喝点水 慢慢来自己琢磨吧 最后拆了N个类似按键板插上实验 最终搞定 下面是改装的过程 由于客户急拿走了 没办法上图 按键板
上面只有四个电阻 只说说改动  原来的按键板上menu键和auto键电阻两颗都改为2.4K电阻 左右两键的电阻都换成3K电阻就好了 至于绿黄两色指示灯更简单了 直接焊下调转方向ok 最后这个715g2498-2-2驱动板上C412电阻去掉(因为这个板C412电容时间长了很多会短路造成开机问题)至此 维修完毕

网友:
平时多买点通用板,用通用板你换就好了。

网友:
搞的这么详细啊   一般AOC的板子好便宜的  电源板更是这样的,  我上次买个优派的电源板才9块钱,MB  淘宝上主开关的控制IC 卖20大洋   我擦 这叫什么事啊

网友:
楼主很有责任心啊,这样都要搞

网友:
能正常点亮,改了开关电路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