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显示器一闪一闪然后又黑屏

楼主(2015-06-05):
刚送来一显示器,上电闪一下就黑屏然后不久又亮一下又黑屏!!拆了测试灯管好的,5V电压不稳定.
找不到是什么问题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高招??

网友A:
断开按键板,只接显示驱动板还是一样5V电压不稳定。再把驱动板排线断开,电压正常。这显示器型号不清楚!!驱动板不好找哦!

网友:
看一下5V滤波电容

网友:
5v电压不稳,看后级有短路的地方吗,把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了,再试一下

网友B:
可用 维修电源供电或者用好的电源板,测试嘛

网友:
楼主 : 把 电源次级滤波电容 都更换了。

网友:
具体什么品牌和型号说清楚,另外最好传个图片

网友:
直接换一块电源板就0K了,

网友C:
查下5V滤波电容啊

网友:
看电容  加高压条

网友:
高压板坏了,,,垃圾HKC代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查电容看看!!

把显示驱动板排线拔了就正常了!!有可能显示驱动板坏不?

网友:
那个5V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查下5V滤波电容啊

哦,谢谢 我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用 维修电源供电或者用好的电源板,测试嘛

我这什么电源都没有 连这个显示器的型号都不知道是什么!! 在网上找了没找着

网友:
把电容换上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示驱动板排线拔了就正常了!!有可能显示驱动板坏不?

用通用的点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 我再看看

不客气,修好说句

网友:
要不芯片有短路,要不滤波电容漏电,大家都说了,先换5v电容

网友:
换个电源板看看是不是 代不起负载

网友E:
楼主电容换了吗?修得怎么样了?期待分享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断开按键板,只接显示驱动板还是一样5V电压不稳定。再把驱动板排线断开,电压正常。这显示器型号不清楚!!驱 ...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通用驱动板啊

淘宝上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楼主电容换了吗?修得怎么样了?期待分享下

最近都没时间 !!!买了个通用驱动板 好像都对不上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近都没时间 !!!买了个通用驱动板 好像都对不上号!!

不是吧,买之前,没对过吗?

网友:
电源板带不了负载,他这恐怕不光是5V不稳定,连12V也可能不稳定

网友(2015-07-10):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买之前,没对过吗?

买的是通用驱动板 ,可是好像接不了  有空上图给你们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