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待机0.05是否偏高?

楼主(2015-06-05):
B470待机0.05,拿来是待机0.1掉电。换了铁壳+小8脚IC后开机正常不掉点。下奶待机偏高就担心会不会有隐患?(已解决,跟换GFXCORE上的铁乌龟后待机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5-6-6 16:37):
妈的坚持一天。有挂了。

补充内容 (2015-6-6 16:47):
所有铁壳MOS+驱动八角+6313+周围330电容全干掉。目前考机2部高清电影没出现问题,*脏话*了。

网友A:
偏高  应该还是CPU供电管那里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偏高  应该还是CPU供电管那里不正常

VCC gfxcore  上的铁壳PU4401待机温度有点高、想换来着。主要这玩意不是很好焊。

网友:
偏高了,再查。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
是的,要开机后EC发出S5_ON开启3-5v待机的

网友:
的确不好换   一般都烧上管的

网友:
待机偏高是cpu 上管有些漏电吗?

网友:
这个乌龟壳很容易出问题的 还有待机旁边的两个电阻

网友(2015-07-06):
是的,量下公共点有没有短路

网友:
芯片背得很多的样子

网友:
这机就这点问题多些,你的CPU没有挂已经很不错了,修这机的成本有点高

网友:
确实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