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intel 独立显卡不显示

楼主(2015-06-05):
客户发过来一台HP CQ40的笔记本说是好长时间不用了,现在打开机不显示,但是电流有两次跳变,先把内存清理一下,还是不显示,于是拆机加焊显卡,故障依旧,从HP官网了下载了BIOS刷了还是一样,接上USB键盘大小写和数字键可以受控,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检测过去了,有高手遇到这种现象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
查查供电吧,这机的显卡易坏,但显卡供电也更易坏,请留意

网友A:
关键你有没有换过内存试过

网友:
你直接把显卡换了就行了 ,别在这纠结了  还浪费时间

网友:
遇到好几台了报废

网友:
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你有没有换过内存试过

内存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还没有搞定,搞定了再回复大家。

网友B:
跑下代码  看看 这机子跑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跑下代码  看看 这机子跑马

是我的数码卡有问题吗?我的怎么不跑码呀,只显示AF

网友:
这个破机器我修的多了,AMD不谈,看到我就心烦。说intel的故障,闪4下刷BIOS,焊显卡不行换一个再不行就是显卡1.1电压偏低,还有可能是内存接触不好,要么最后是南桥问题。闪3下我修到是内存没插好,内存坏(没遇到过)北桥脱焊,我还修到一个是北桥坏的是焊一次显卡能进系统但是显示模式不能调,关机再就不亮大小写也可以切换。放一夜有能亮,换了显卡不行最后换了北桥好的。闪一下CPU问题或BIOS问题,还有一个是南桥问题。大概修了几十台多数是显卡问题。AMD我修到最多的是北桥问题,如果是独显我直接不修,那显卡容易爆

网友:
过内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我的数码卡有问题吗?我的怎么不跑码呀,只显示AF

你用的什么诊断卡 我的是仁宝 专用的

网友:
外接呢?如果正常,看看是不是屏线跟屏有问题,先检测好外接设备没问题再考虑主板

网友:
我也有台 开机通电,没有显示,外接显示器能到桌面一切正常,显卡加焊过,用了一段时间又有这个问题了——没的显示,外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