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 康冠 W2309S MCU程序 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5-06-05):
今天收到一台惠科 23寸 W2309S 故障,能开机,插入信号后显示无信号输入后黑屏,怀疑程序问题,但重刷程序,求一个MCU程序,谢谢

网友:
手上没有这样的显示器有的话帮你搞出来

网友:
已解决,更换RTD 2545后,故障排除,原机的RTD2545 发热烫手

网友:
问题解决,程序也送上

RTD2120 #ISP_20070101_14709.rar

康冠KTC W2309S

网友:
楼主可以再整理下,最好把检查过程和思路也说下。功德无量啊

网友A:
程序芯片是大的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芯片是大的怎么刷

能刷啊,在线刷

网友B:
这个你用的什么编程器啊····在线怎么刷

网友:
芯片内部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用的什么编程器啊····在线怎么刷

就是传说中的RT809F,难道你不知道吗?

网友:
先刷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