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电源维修原创,最近没积分了,一直是50元50元的充

楼主(2015-06-05):
这个电源不是客户的,是我自己的台式机维修电源,之前在修一块影驰GTX480显卡时因为功率过大爆炸了,今天工作稍空,准备将其修好。

先拆开来看看电路板,输出部分的线我已经全部取下来了。

网友:
保险管肯定是炸掉了,但是不能先换保险管,因为保险管坏了是因为后面有短路要先处理

网友:
这个板子是7500B+LM393的结构,7500B控制两个三极管控制推动变压器,推动变压器再控制主变压器工作
这个是参考图纸,结构基本一样

网友:
高压部分的两个功率三极管是13007,毫无疑问肯定是坏掉了,取下来,测试发现两个的C级和E级都只有16和12的二级管值,标准击穿现象

网友A:
用料板上两个13009代替,功能一样,13009功率还大点,修好后350W变400W

网友:
然后测试,不短路了,将保险管更换

网友:
接上必要零部件,上电,发现5VSB有了,PSON也有了,触发,咦?不开机。

网友:
难道是7500B坏了?从料板上拆一个7500B,换上去。

网友:
触发,还是没有开机,看来还有哪里有问题,先测试7500B的工作条件,12脚有20V工作电压正常,14脚有4.95V的LDO电压正常,4脚有3.6V的死区电压正常,将PSON接地第四脚电压变为0.04V正常,说明PSON部分电路正常,芯片工作条件和启动条件都对,然后就要上示波器了,当第4脚电压变为0.04V之后,8脚,11脚的波形,是正常的,说明7500B已经开始工作了

网友:
再测试两个推动三极管,正常,没有烧坏,线路连接也是正常的,就是下图两个推动三极管

网友:
变压器一般是不会坏的,所以问题现在就集中到了这里,高压部分的两个功率三极管,就是换上去的两个13009没有工作。

网友:
但它俩肯定是好的,是我刚换上去的,所以只能是周边的线路除了问题,细查,发现问题了。

两个13009的控制级限流电阻烧坏了,图上是一边一个2.2欧的电阻,实物是一边两个2.2欧的电阻并联一共就是四个2.2欧的电阻,全部烧坏

实际测试发现20M欧都测不出来

网友:
由于没有那么合适的电阻,决定用两个1W的大个头1.0欧电阻代换

网友:
插电,5VSB正常,PSON正常,触发,风扇转,3.3V正常,5.0V正常,12V正常,-5V正常,-12V正常,电源修复,装机,又可以继续用了

最后几张图传不上去啦!!达到发表附件限制啦!!!

全贴完毕!!

网友:
学习中。。。

全旺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全旺 -5

网友:
看来是个大忙人啊。 也是电源维修高手啊  帖子 发了 1个小时了吧!

网友:
电路板太脏了,吹干净了再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料板上两个13009代替,功能一样,13009功率还大点,修好后350W变400W

电源功率取决多方面因数,不是单纯换一个13009上去就能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