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固件没备份,请问怎么找一个合适的通刷固件

楼主(2015-06-05):
原固件没备份,请问怎么找一个合适的通刷固件、试跑了差不多十个通刷固件。0.1磁头的硬盘,有些固件爆头,有些0头坏道多,有些1头坏道多,不同的固件坏道不一样,所以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硬盘磁头没问题吧,磁盘也没问题吧? 有问题的是固件,应该怎么找?或者应该怎么调整固件?希望各位能指教下,谢谢

网友A:
楼主也不说下牌子,有的牌子参考的资料是不一样的啊。可以看看同品牌,型号、序列号、固件版本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不说下牌子,有的牌子参考的资料是不一样的啊。可以看看同品牌,型号、序列号、固件版本等。

WD5000AAKX-001CA0 SN:WCAYUF914740  固件版本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