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3691P

楼主(2015-06-05):
同行送修奇葩机器  呵呵

  南桥虚焊导致rsmrst信号为1.2 V 按开机可以正常触发  内存电压正常出  其他没有   出内存电压的时候SLP信号全部没电压 时序乱了  量了EC工作条件正常  而且开机请求信号也发给南桥了 果断换了EC   么么 还是一样 。  奇怪了  刷程序  唉  还是一样的   奇怪了   看南桥被焊过   我就在焊一下   奇怪啊  正常啦   外接键盘已经可以重启了  修复完成   真的还是第一次见  南桥虚焊导致信号拉低 时序乱  还往各位大神指点下这奇葩故障。

网友A:
干错EC了吧?你应该先测脚有没有3.3V

网友B:
不是很懂,就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错EC了吧?你应该先测脚有没有3.3V

都有啊

网友:
想这应该是哪里有东西不良 热下就可以开机

网友C:
我也遇害到这种情况,BIOS根本没坏,在拆下装回去就好,很奇怪,应该是加热到旁边的一些小元件就正常了。

网友D:
不科学,没依据啊,找神来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科学,没依据啊,找神来分解。。

是啊  不懂了  那个大神来解析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那个管子性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害到这种情况,BIOS根本没坏,在拆下装回去就好,很奇怪,应该是加热到旁边的一些小元件就正常了。

后面就一直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就来看看

这个情况第一次见  哈哈

网友:
试用三天没事交货收钱了。

网友:
绝不说大话。

网友E:
技术过硬 思路清楚

网友F:
挺奇怪的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术过硬 思路清楚

但愿是正确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挺奇怪的 还没遇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