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3自动通电 不断电

楼主(2015-06-05):
一台HPCQ43的笔记本 拿来时候自动上电0.76A  测亮电压没1.5V  弄了半天 清了下BIOS

   电压竟然起来了  电流到了1.49 1.52  以为OK了 插屏没显示  按关机键 关了机电流还在0.67  散热片发烫 再开电流 直接到1.5

    各个电压正常  求那位大神给点思路吧   测量无发现明显短路

网友A:
是INTEL还是AMD的?独显还是集成?板号?

网友B:
就是啊,直说CQ43,单桥双桥也不讲

网友:
ADM就加焊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NTEL还是AMD的?独显还是集成?板号?

INTER 独立 chicago_cp_hp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啊,直说CQ43,单桥双桥也不讲

INTER h55芯片主  独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