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 无待机

楼主(2015-06-05):
今天接了个联想N480。   客户说开不了机。     接电源表 没反应 0A  待机电压都没有。  拆机发现公共点没有电压Q3655    7,8脚没有电压    查图纸发现2脚为18V高电平。     2脚是经过R5511和Q3651 到U2918第9脚 测试发现 Q3651 G极和U2918  电压为0。     最后换了充电芯片U2918    OK 亮机。

网友:
加个电路截图说明,这样不知你说什么的。

网友:
没有电路图呀~~

网友:
学习了  高手  就是没图  有个图就很好了

网友:
对照图纸看了下,分析的不错。就是充电芯片U2918坏,9脚ACAV不能产生高电平导通PQ3651,致使R5510和R5511不能分压使Q3655A导通

网友:
维修人员 对照图纸看下就明白楼主的维修思路了

建议下次 附图哦

网友:
谢谢   附上图纸

LENOVO N480 BM5238 r1.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