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55-M LX3复位灯闪烁

楼主(2015-06-05):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个华硕的a55主板,一看还有保修,建议拿去自己保修,客户坚持说修修看,就搞搞看看!
    接电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测量cpu供电未出来,看了下epu是asp0903,于是论坛找了个图纸,测了下一脚就发现没有vcc供电,连着一个4r3电阻,看了下4r3电阻另一端有12v。过来芯片这边一脚时就没了电压,但是这个电阻本身是通的哦,一脚这头只有1.8,测下一脚对地阻值60多欧姆,貌似太低了,是不是芯片本身坏了拉低了这个电压呢?好吧,拆了芯片在测量一脚,还是60多欧姆,晕了!
      于是装回去asp0903,在0903周边看了下,貌似旁边还有个电容,测下电容2端阻值就是60多,莫非元凶是他,拆了测下,耶,真的不短路了,喜上眉梢,上电,还是一闪一闪的复位灯,你是在耍我吗?刚才已经测了一脚有12v电压了啊,不服气,在测试下一脚,奇怪了,这个12v还能跳变的,莫非4r3也坏了,换个2r2上去,一路狂奔跑马!
    菜b维修不容易,很简单的维修过程,只是现在这些板子出现的问题,将来可能会是通病,也许可以为大家以后的维修节省时间!

网友A:
高手莫笑,大神勿喷

网友:
bios用tl866cs读出来的,奉上 F1A55-M LX3 1.0

网友:
你这个现象跟我这个帖子是一样的哈!只是你的芯片没有坏 呵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6075-1-1.html

网友:
4r3电阻 在这里阻值 应该是4.3欧姆,在这里起到限流保护压降作用,12V电压在这里产生跳变,一般是本身阻值变大或相连电容漏电不良引起。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收了多少钱,我这里都没有几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莫笑,大神勿喷

妳就是高手了啊!今儿弄一块、p5klp-am se 的 一开始检查到南桥旁边的822  有问题  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LZ真不容易,,,修板子都不容易啊   呵呵

网友:
这中属于疑难杂症,能按照时序一步一步的修好  真的需要功力深厚的维修人啊。。。

网友:
支持发帖带图片。

网友:
给你加5分,以后继续。

网友:
修板子都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5分给你了~~

网友:
刷BIOS     或者换CPU

网友:
维修仔细,功底深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一个   没搞好

网友:
最常见的问题,贴片电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