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网星节能电源ATX-3000,新手学修电源,求助

楼主(2015-06-05):
故障:保险烧了,P1014AP06芯片爆、一对13007开关管击穿短路,通电无反应
维修:换掉了P1014AP06芯片,串灯上电测试,灯大亮,检查发现一对开关管都短路了,换上两个13007开关管,上电测试灯还是大亮,估计是没换开关管之前上电把P1014AP06芯片弄烧了,又换上一个P1014AP06芯片,上电灯没反应,用ATX电源测试仪一插上24针,灯泡大亮,拨出电源,测试了下P1014AP06的5脚有300多欧的电阻,然后断开了24针ATX电源测试仪,再上电,灯大亮,断开电源,再没P1014AP065脚与地的电阻为0,又烧一芯片。把芯片焊出来,上电测试电压,串联的两个大滤波电容有275V,275V经过变压器两个脚接到芯片的5脚,还有一路到13007开关管中间脚。两个大滤波电容有一个有一点鼓包。现在手上只剩下一个P1014AP06芯片了~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特来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
还有些图片上传不上了

网友:
先要换掉大电容呀。275V不正常 顺便检查一下并联的100K电阻。 正常应该是310V   大电容有问题滤波不良。会烧IC和开关管的。

网友A:
灯泡功率小点,就不会烧那么多次了。

网友B:
电容鼓包了,还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泡功率小点,就不会烧那么多次了。

一般用多少W的亮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鼓包了,还不换?

新手不懂,我以为没关系~

网友:
60或100w……

网友:
我这个是100W的

网友:
原来的330UF200V的两个滤波大电容,换了两个680UF200V电容后,测试电压有325这样!

网友:
鼓包的电容,测量没有电阻~

网友C:
还有那里要测试的吗?可以上IC上电测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那里要测试的吗?可以上IC上电测试了吗?

OK.穿上灯泡没问题............

网友C:
电源线拔出来好久 了,两个大电容,一个有150V,一个只有10V这样,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线拔出来好久 了,两个大电容,一个有150V,一个只有10V这样,这正常吗?

检查与鼓包的大电容并联的均压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换掉两个大电容和其并联的均压电阻,测量串联大电容上的电压是否为310V左右,再更换P1014AP06,如+VSB5V电压正常,才可修主电源。

网友:
接上IC,上电,测试OK~

网友:
恭喜搞定,楼主进步神速............

网友:
长城电源的大电容均压电阻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打了胶的,时间一长就腐蚀变质,可以说是罪魁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