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联想LXM-L17AB液晶源利电子代工的MCU程序

楼主(2015-06-05):
维修一台联想LXM-L17AB液晶,故障为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开机检查发现各组电源电压正常,驱动板的3.3V及1.8V电压也正常供给了TSUM16AL-LF主控芯片,时钟晶振2脚有0.4V的压差,也应该是起振了,开关按键电压正常,按下开关有跳变,但电源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时,控制灯管开关的ON/OFF信号始终为低电压无变化,初步判断为MCU程序损坏。经论坛搜索发现此机有多个厂家代工的不同版本,程序不通用,下了几个程序测试都不对,有的能点亮灯管,但白屏且开关不受控,有的还是黑屏点不亮。我的是东莞石碣源利电子厂代工生产的,驱动板型号:PTB-1650,主控:TSUM16AL-LF,存储:PM25LV010,屏:三星LTM170EU-L21,望有此驱动板程序的坛友能提供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不好意思,帮不到你了。建议自己先搜索下。

网友:
我也需要。。。。。

网友:
论坛上我搜索了,也找到了好几个版本的程序,刷了都不对,

网友:
源兴代工的,基地上有的。我就刷过一个,有好用的。

网友:
或者哪位朋友知道论坛上有这个程序的话,望提供一下这个程序的链接!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
5楼的朋友,你刷过源兴代工的?板号:PTB-1650吗?请问在哪里下的我找不到?

网友:
这个就是源兴代工的吗?它后面的CPT-M08是代表什么?

网友:
谢谢张四丰朋友提供链接,我已下载,一会刷了试试看对不对。

网友:
非常感谢7楼张四丰提供的链接,这个确实就是源兴代工的程序,现在我已经刷好了。以前也搜到了这个程序,但没说明是哪个厂家代工的,也就没下载测试。原来这个就是源利电子代工,板号:PTB-1605的程序。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