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9341DDWRT修复无线丢失编程器固件

楼主(2015-06-05):
必须要用编程器刷。8MDDWRT.地址。192.168.20.1用户名和密码都是66668888.进后可恢复出厂设置。下载地址http://share.weiyun.com/b35ba0db5b379e3b7f1382f2a7ea28f2

网友A:
谢谢了,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我在上面花的时间太多

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在无线掉失问题。同一个AR9341.搞到我以为有很多版本。第一个成功了。后面两个用第一个路由的方法怎也成功不了。总掉失无线。最终还是在第一个里的存储器读出。后面全成功。

网友(2015-10-24):
请用8M闪存。其他闪存可能无线会丢失。也是AR9341固件一要点。跟UB有关。和ART有关。

网友:
楼主:这个链接已经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