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19V只有13V奇怪问题

楼主(2015-06-05):
如题,19v只有13v,查出是由于待机芯片拉低导致,只要断开PR168(PC120已换),19V就正常,待机芯片换了2个,都是新的,公共点电压还是拉低到13v,3,5v的上下管和19v滤波电容也都换了,你们觉得除了待机芯片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问题呢?

网友A:
待机芯片都换了  你按上正常的芯片对地阻止正常不 ?此时按照保护隔离排查下试试

网友:
应该还有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都换了  你按上正常的芯片对地阻止正常不 ?此时按照保护隔离排查下试试

待机芯片外围电路会拉低芯片吗

网友:
    应该还是待机芯片周围

网友:
待机 上光。。

网友:
待机 上管坏了 就会是这样

网友:
隔离保护没有完全导通把

网友:
查下待机芯片边上的电容,比如PC120

网友:
公共点被拉低,不知道待机电流是多少呢?摸摸板子有没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保护隔离没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芯片都换了  你按上正常的芯片对地阻止正常不 ?此时按照保护隔离排查下试试

芯片的阻值都正常,断开PR168,19V就正常,隔离电路应该就问题吧,我把保护隔离管PQ38短接,19v也不会拉低,但是待机3 5v没有,待机电流是0.02.

网友:
保险  检测电流

网友:
神舟优雅a470 i3主板

网友:
可能是有些元件性能不良,,,,比如  MOS管  电容,。。。

网友:
后续电路有微短的也有可能 。。。

网友:
后级微短 拉低了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