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系统用小马工具激活后仍提醒要激活,怎么办

楼主(2015-06-05):
联想笔记本8.1的系统,用小马激活工具激活后,过一段时间会提醒激活,但在电脑属性里已经显示是激活的,要怎样操作.请大神指教.

网友:
用别的激活工具试试

网友:
换个激活软件试试

网友:
先换其他激活工具试一下,不行只有重装其他版本的系统了

网友:
分区不对也激活不了

网友:
是GPT+UEFI,找对激活工具

网友:
更换一个激活工具就可以了

网友A(2016-11-08):
可能你的分区不是MB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的分区不是MBR,,,

嗯,不是mbr的不能用小马,以前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