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MS-7623 REV2.3)无CPU供电修复过程(真实案例)!!

楼主(2015-06-05):
   大清早的,刚上班,,无聊啊!!因为下了两天雨,所以这两天生意很淡。。正在我开起电脑不知道干嘛是来了一个商家,丢给我一块板子,,说开不起机,,要我修!!我拿过来一看,“MSI”映入眼中,,V星880GM-E41板子。。习惯性的插上电源,诊断卡,,镊子点了开关,,可以触发,,可是没复位,,不跑码。。习惯性的拿过万用表,戳一下供电,,看看是否正常,,根据AMD的时序:待机--内存----VDDA---CPU---桥----总线,,内存1.5V正常,,VDDA暂时没看图纸,,不知道,,CPU:0V。不正常了。。看来问题找到了,  没有CPU供电,,导致了后续的问题。。我东找西找,,在键盘接口旁边找了个“7623 2.3”这时,我搜索我的图纸库,,找到了图纸,,打开图纸,,习惯性就去找CPU供电芯片的EN信号。主板上得知CPU的供电芯片是“ISL6323”。
从图纸上得知24脚是EN开启信号:

从图纸上可以得知:该EN信号由12V经过R91和R96分压的来,另外还有Q15的开关作用。实际测量:24脚EN 信号为0V,看来是没有EN ,导致了没有ISL6323没有工作,,没得CPU供电,,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12V那端的R91有问题,,要么就是Q15这里的有问题。凭经验12V这边一般不会出问题,所以我直接测量了Q15 的B级,,Q15的B级0.67V,,从图纸可以得知,,这里的Q15应该处于截止状态,二实际上Q15这里B级0.67V导通了,,所以就拉低了EN 信号,所以直接查“VCORE_EN#”这信号应该为低,,而实际上这里0.67V已经高电平了。查“VCORE_EN#”来到了两个地方:
第一处:

第二处:

从ISL6323那里得知,应该是第二处这里有问题。。从上图可以得知要“VCORE_EN#”为低电平就得“VCORE_EN”为高电平,才能使Q18导通,,实际测量Q18的G级为0V,低电平导致了Q18的D级有了0.67V电压,从图上可以得知“VCORE_EN”电压是“VCC5_SB”经过RN34排阻过来。实测RN34的7脚有5V,,8脚为0V。事情到了这里,我想大家都明白了,我也查了很多迅维网上很多帖子,,都说是RN34出了问题。。于是我也试着换了RN34.结果呢??不行,,上当了,,RN34换了之后,还是一样。而且我还换了好几次RN34都不行。所以大家别信了,,RN34不容易出问题,,真正的元凶我马上为大家找出来。。从图上可以得知,这里出了VCC5_SB外就是VDDA_25和VCC_DDR。从前面的测量得知VCC_DDR已经正常,,那么就是VDDA_25不正常了,,于是乎查找VDDA_25:
从图纸得知VDDA_25从U1这里来。在板子上找半天才发现U1在CPU的右上角,实测U1一脚:3V;三脚:5V;5脚输出:0V,果断换掉U1芯片。再次上电:触发一路跑码正常开机。。
此贴献给那些出同样故障看帖子换RN34未修复板子的同学们。。这板子真正爱坏的是U1芯片,以及IO。。。IO坏掉的常见故障就是自动开机以及不触发。最后献上图纸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呵呵,不错。
1.这个板子确实U1喜欢坏,CPU供电有问题都是开启信号这边的问题。
2.这个板子内存SPD供电喜欢烧。
3.这个板子CMOS电路喜欢漏电。

网友:
补充多一点,虽然这个问题不常见,但是也说一下,SATA接口全部不能用,要注意一个南桥供电,我修过一次在南桥芯片后面烧断了,所以维修前这个板子多看下外观。

网友:
谢谢LZ精彩的解说……

网友:
今天修了一块是跑码D4,是有一个总线供电只有1V多,没图纸后面直接加个1K的上拉电阻好的

网友:
谢谢大神们的分享。写的太详细了

网友A:
学习了,通过蓝老师的讲解,我理解如下:EN高电<——Q15截止(+12v,R91正常)<——VCORE_EN#低电<——Q20阻断<——Q18导通<——VCORE_EN高电<——Q17阻断(G极低电)<——Q19导通(②⑤脚高电)<——RN34的1-2,3-4通<——VDDA_25,VCC_DDR正确<——U1的⑤脚有电流、电压输出能力(关键测试点)<——U1正常工作。

网友:
学习了  写的很详细

网友:
分析的很不错···有图纸修起板子来就是顺手。

网友:
不错,很熟练,要是我可能花几倍楼主的时间

网友:
都是通病……。

网友:
只修过一次VDD25出不来的。。。就是这个小五角芯片,到华硕M4N68的料板上面找的,,华硕AMD双桥的主板 都是这个5脚小芯片。。。

网友:
好经验呀,小白学习了,思路很重要,有图纸就是方面,都是大神呀

网友:
分析的不错啊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现在每天清早起来就是来论坛看看帖子 提提神

网友:
很详细,思路清晰,真心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通过蓝老师的讲解,我理解如下:EN高电

U1正常工作必须本身3脚要有ATXPWROK 高电平开启信号,5脚才会输出VDD2.5V电压。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向楼主学习

网友:
向楼主学习,图文教程学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方法操作也可以,这里上拉电阻一端必须连接3.3V供电测试点到南桥.

我喜欢在内存背面加电阻,用SPD供电作上拉。这样不用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