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这种图T1变压器12 11 12 13 14 34 怎么形成回路的?

楼主(2015-06-05):
求助各位师傅:
有些变压器有接地角所以我可以找到回路,可是这种的我不知道怎么形成回路?

网友A:
GND就是接地呀,这么多接地点怎么就没回路了呀!

网友:
如图所示

网友B:
看高中物理中讲的半波整流、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电路,你就能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高中物理中讲的半波整流、全波整流和桥式整流电路,你就能明白了、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GND就是接地呀,这么多接地点怎么就没回路了呀!

哈哈哈, 我好晕,GND是地线呀,我菜到老是要看到有地线图标才以为是地

网友C:
噢,明白了,这么大哥有空的话能不能麻烦再给我标一下T2到T1的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噢,明白了,这么大哥有空的话能不能麻烦再给我标一下T2到T1的回路

见图,两个半周导通示意图

网友:
菜鸟来转一转

网友:
小肥牛 来看一看,不错!

网友:
全波整流VD18 pnp半桥两颗二极管轮流导通截止工作   正半周  1 2脚为正   电流经上一颗二极管整流给 电容充电流过负载返回 11 12 13 14 脚因为下面一颗二极管反向截止所以不能流到 3  4脚  负半周 相反3 4脚为正.....

网友:
T2 是推藕变压器  推动TI 的两个推动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