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欧EX-Z1200数码相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6-05):
     今天无聊,到华强北去逛了逛地摊。。。无意中碰上一卡西欧数码相机,30元入手,1200万像素,但是不能开机,不知好坏,无所谓买回研究,于是掏大洋,购买,走人。。     回来后,上工具测量,电池没电,充电先。。。。。。等。。。。。。等。。。。。。等。。。。。。等了两个小时,电量差不多了,迫不急待的将电池装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心想)。。。。。。。。。。
               而后,,,,居然,,,不开机。。。。。。。郁闷啊。。。。修吧。。。。。于是。。。。

网友A:
小伙子技术不错哦!眼神太尖,一起走的我都没看见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伙子技术不错哦!眼神太尖,一起走的我都没看见好东西。

上次淘的。。。。。

网友B:
不拍张照片试试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拍张照片试试效果?

原图有点大,一张照片5M多,我还没权限传这么大的,搞张缩略图给你看看吧。。。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个三十值了呀!!

网友:
不错,对电源电路理解分析比较透彻

网友D:
小白没看明白,楼主最后怎么修好的啊

网友E:
没更换芯片,这样也行呀?

网友F:
升压和降压在电路上没有起到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白没看明白,楼主最后怎么修好的啊

直接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压和降压在电路上没有起到作用吗?

在这个电路里面,分析后大概判断这个芯片的作用是稳定后极电压在一个恒定点,不随电池的电压而变化。。。直接飞线,虽然后极电压会随之变化,但是芯片也不是很脆弱,所以电池缓慢的放电过程,也不会有太大问题。。最主要是芯片买不到,如果能买到,还是会选择更换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不错,相机这玩意板小没有图纸只能看维修经验来修。

网友:
楼主有深厚的功底啊,是不是原来修本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图有点大,一张照片5M多,我还没权限传这么大的,搞张缩略图给你看看吧。。。效果还不错。。

还算可以吧,捡到便宜了

网友:
这个三十值了呀

网友:
华强北哪有地摊货可以淘?我经常去但没看见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更换芯片,这样也行呀?

有时候找不到配件,只能想一些应急的办法了

网友:
直接飞线了?相机维修不过如此呀,

网友:
哈哈 是不是生意差 到处淘点货自己搞
确实分析得不错

网友:
赚大了啊 哈哈

网友:
技术精湛,思维清晰

网友:
分析的不错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东西都是个拆装的活,大多是都是卡位

网友:
分析思路真强

网友:
楼主电路知识运用很到位啊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下,跑线路到这种程度真是不易啊。

网友:
淘到宝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