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76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5-06-05):
拿到机器待机0.04到0.01乱跳 不触发 感觉是短路保护 先拆机查19V 0V 再测公共点短路到0  估计哪个电容废了 直接3V烧鸡 后面的都懂了吧  下次修道的人借鉴下!分享下经验

网友A:
楼主可以来个全照啊!把待机啊!各大电压讲解一下啊!这样支持的人多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来个全照啊!把待机啊!各大电压讲解一下啊!这样支持的人多哦~

这个是整版的照片 等装好再上整机图 没分析啊 很明显的问题 拆机直奔主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整版的照片 等装好再上整机图 没分析啊 很明显的问题 拆机直奔主题

有么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啊?有的话分享下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来个全照啊!把待机啊!各大电压讲解一下啊!这样支持的人多哦~

公共点短路,还能分析出什么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公共点短路,还能分析出什么来。

把其他的电路也讲解下,一个主板不是只有坏掉的地方可以讲的。

网友:
简洁明了 ,。。。

网友:
    烧鸡很危险 小心手起泡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来个全照啊!把待机啊!各大电压讲解一下啊!这样支持的人多哦~

SONY机器广达的板,充电芯片用到BQ系列的保护很好的,公共点短路待机电流很低。

网友:
修得不错~烧鸡大法就是好用!仁宝的一些板子直接对地短路的只要是直接烧线的烧不出来了,感觉就是板层直接短路了,线都烧软了都不见板子哪里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么有这个机器的图纸啊?有的话分享下哈!

没图纸 自己跑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其他的电路也讲解下,一个主板不是只有坏掉的地方可以讲的。

这个真心不会 我都凭经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图纸 自己跑线的

确实,这图纸不好找啊,到现在MBX-266的还没出来

网友D:
乱跳的同时,你的可调电源有保护动作?  有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图纸不好找啊,到现在MBX-266的还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乱跳的同时,你的可调电源有保护动作?  有响声?

没有 广达的保护现在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乱跳的同时,你的可调电源有保护动作?  有响声?

没有的  不像以前大短了 现在保护做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乱跳的同时,你的可调电源有保护动作?  有响声?

不会啊 不会项以前那样 大段了

网友E:
烧鸡大法很好用,当心烧鸡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鸡大法很好用,当心烧鸡爪。

3V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新手小白,路过长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