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上电时序应该是怎么看啊

楼主(2015-06-05):
懂一点上电时序 但是这种官方的上电时序图实在是看不懂啊 求指教啊。。

网友:
就是这种官方的

网友:
箭头什么的都没有 这是怎么看啊。。。

网友:
这就是时序图啊   还要怎么看

网友:
标注的时序图啊

网友A:
从左到右,对比下那个从直线开始有变化的,哪个就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左到右,对比下那个从直线开始有变化的,哪个就先

也不标明是谁发给谁的 。。。

网友:
信号是随时间变化的,可以把横轴看做是时间从小到大变化。时间具体值可以按照比例来定。

网友:
我也不懂,,,继续努力

网友(2015-07-30):
从前往后看,谁第一个出来,它所在的线就会有高低变化

网友(2016-04-24):
问题是有些板跟上面不一样的,就好像点位图一样,

网友(2016-06-28):
我也不会看

网友:
我也来学学

网友:
从vccrtc可以试看  先去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也不能看明白的话,表示你得来学校好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