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不开机及蓝屏维修

楼主(2015-06-05):
没钱了,同行们如果看了觉得还行加点分,谢谢了。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Y470笔记本故障是加点无显,电流上到0。4X,本站里面有其他同行发过这样的文章,这属于Y470的通病系CPU供电芯片95831的主供电断线导致。

二话不说将笔记本交给老婆拆机,不一会一块主板就放到了维修桌上。加电一量果然CPU无供电95831的供电脚无主供电,直接飞线后,电脑顺利点亮。本以为可以顺利收钱了没想到后面还有问题。

交主板交给老婆装机一切都很顺利但进系统蓝屏,以为系统坏了老婆重新安装系统GHOST能顺利走完但重启开始安装发现问题了,WINDOWS7的启动画面卡住不动有时还有0X000007F报错,应该不是硬盘模式的问题因为AHCI/IDE硬盘模式故障的报错代码是0X000007B,换内存无果换硬盘也不行。看来得重新看看主板了。

在这里告诉菜鸟们一个经验:机子修好后出现的问题建议把主要的检查范围放在你修过的地方往往能有收获。拆开机子拿到主板好直接检查CPU供电芯片这块,是不是电容有短路?断开几处电容后仍然不行,开机后用手摸CPU供电芯片95831发现非常烫手。问题找到了,更换95831芯片后问题顺利解决,系统正常安装了。

固镇县笔记本电脑专修专卖店   QQ:30689959 欢迎同行交流

网友A:
夫唱妇随,情投志和!

网友:
夫妻俩都搞维修  要加分

网友:
真不是真的呀。你也不发张图。

网友:
你夫人也能人一个哦。

网友:
这倒是个案例,以后值得注意。

网友B:
夫唱妇随 共同发展 仁兄有钱途  不错案例  支持谢谢提供

网友:
还是CPU供电引起

网友:
夫妻店,贤内助

网友:
这个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夫唱妇随,情投志和!

唉,兄弟,有时候也吵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夫唱妇随 共同发展 仁兄有钱途  不错案例  支持谢谢提供

唉,被逼的,现在带徒弟不好带呀

网友:
老婆都能帮忙了,真是厉害

网友C:
有老婆帮忙 牛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老婆帮忙 牛啊楼主

一般一般,其实都可以的只是你愿意不愿意教

网友D:
支持夫妻店。徒弟不好招。。。。还是自己人靠的住

网友:
大佬  你好厉害哦  让老婆帮你拆装机子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夫妻店。徒弟不好招。。。。还是自己人靠的住

就是就是还是自己人靠的住

网友:
这个芯片必须得换吧

网友:
难道这个是Y470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