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有联想Z460电路图的兄弟帮忙看下这个电容的实际参数

楼主(2015-06-05):
(图片)

网友:
麻烦知道有电路图的兄弟,告诉下这个电容的实际参数,以便我找个替换的,这个原电容不小心碰断了,还有请教下大家焊接这种贴片电解电容有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
论坛下一个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折个CPU供电滤波电容主可以了

网友A:
我已经查到了,画圈的25V 100U 是指25V/100UF 吗,可以用普通的电解电容代替这种贴片的吗,如果用贴片,这种用烙铁焊接好,还是热风枪,那为兄弟指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查到了,画圈的25V 100U 是指25V/100UF 吗,可以用普通的电解电容代替这种贴片的吗,如果用贴片,这种用 ...

    烙铁啊   这种不是很难悍吧。。

网友:
直接用表测一下这个电容焊盘上的电压,然后找耐压高于焊盘电压的电容,体积差不多就行

网友:
对于这样的电容,我都是左焊焊,右焊焊,同时用镊子撬撬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

网友:
两边有脚 烙铁焊接 很好弄的

网友:
图纸要是对了 你给的参数正确

这种电容不难拆 迅维有视频讲解拆解的

当然换个别的也可以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lchmg10575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CPU电容可以换!也不一定就要这类电容,只要比这电容参数高一些就能代换

网友:
05 100 25l,找个显示器的电容装上也行

网友:
先找一块料板,拆几个试一下,练习一下,不就OK了

网友:
25V这么高的?如果一般看到是CPU旁边我就用6.3